[讨论]DTU常见的故障及原因

楼主(2006-12-21):
无线远程数传对于做通讯的各位大虾应该不陌生吧。。
DTU常见的故障及原因???

楼主:
DTU不能连上中心?
1. 先确定中心DEMO的设置是否正常(可用模拟DTU来连中心),然后,在查看DTU的配置是否正确,即 中心地址,端口等是否设置正确。
2. DTU信号是否正常,SIM卡是否欠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