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家里的接线板坏了想换一个,可是有三根线,好象是什么火线,地线,零线,不知道该怎么接插线板,这三个线火线知道其他两个不知道怎么分辨,怎么办???!!!

网友A:
左零右火.上地

网友B:
方法一:将总开关处的零线断开,再把火线和"要判断的线"接上台灯,把台灯的开关打开,合上总开关,用电笔量总开关处的零线,如果电笔亮,说明是零线,不亮就是地线.

方法二:家里有漏电开关更好,跳的话,说明是地线.不跳的话,说明是零线.

网友C:
一般情况红的是火线,黑的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