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6-12-21):
各位大哥  小弟刚入行  请教  三相负载额定200安培 如何选线
怎么算的
谢了

网友A:
50MM2铜线

楼主:
大哥怎么算的

网友B:
考虑余量应该120平方的铜线

网友C:
我查电工手册,有铜线 的安全载流量:70平方 259安
考虑余量应大于70平方,

楼主:
各位大哥  谢了

网友D:
要看你是哪种类型的负载
如果起动时间较长,还是选120平方的铜线

网友E:
还没有怎么算的呢!~

网友F:
95铜线,实际使用五年无故障,活舌式空调压缩机,120KW,运行电流150-220A。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