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单相电机的线圈

楼主(2006-12-21):
请教各位
 相电机怎样才能确定励磁线圈和启动线圈??

网友A:
它没有励磁线圈。只分启动和运行线圈。印象中是启动线圈阻值略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没有励磁线圈。只分启动和运行线圈。印象中是启动线圈阻值略小。
运行线圈阻值略小。

楼主:
谢二位了!!!!!
启动线圈在电机运转以后,被断开,那是怎么回事??
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怎样让单相电机反转???

网友C:
你应该找一本相关书看一下,好象是有个离心开关,当电机转速达到一定值时,自动将启动线圈断开.

网友D:
启动绕组两端反接,可以反转。

网友E:
首先要分清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在激磁直流电机中其定子的线圈是励磁的.
交流电机中线圈细,阻值大的是启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