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看过上面程序的高手,请问在SQ201 PLC中已接了远控模块A1SJ72A25B(3号站)上已挂着5个I/O模块分别是:INPUT 32 pointS(X2A0-X2BF), INPUT 32 pointS(X2C0-X2DF), INPUT 32 pointS(X2E0-X2FF), OUTPUT 32 pointS(Y300-Y31F), OUTPUT 32 pointS(Y320-Y33F),现在是我想在 A1S38B基板I/O5后即在第五个模块加装一个A1S62D模块,该如何PLC设置参数。
QQ:275211990
邮箱:ptweiweiok.yahoo.com.cn

网友A:
你要是不需要跟其它站点通讯就不需要设置了吧
再说你既然分站的话,通讯点应该有空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