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只能看完指令

T型图只能看一半 然后再用鼠标往下拖跳过点再看

网友A:
你用GX软件 试试。

楼主:
谢谢 !FXGP_WIN-C 是不是都有这个BUG啊???????

网友B:
在指令修改方式下对不能看到的“T”型图进行分段编写,否则GX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原有看不到的程式太长了。

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对程式进行简单加密。

楼主:
谢谢大哥 !!
"在指令修改方式下对不能看到的“T”型图进行分段编写
"
什么意思啊?????????????????????????

网友C:
看看程序是否有错,

楼主:
程序是没错的啊 很多场合情况我发现FXGP_WIN-C都这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