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各位大侠:
俺的西门子系统包括S7(315-2dp,414-2),6RA70直流传动,全部挂在DP网上,现用户提出要实现系统的远程诊断.

请问:有些什么方式能够实现?

最好能:
1.看到6RA70的参数(能象在现场用DriverMonitor看到的那样)
2.至少能看到各PLC模块的运行状态(CPU,IO模块),能象在现场那样实现STEP7监控最好

多谢

网友A:
1.想看到6RA70的参数, 一种方法是将6RA70的参数显示与设置作在WinCC画面上; 另外一种方法是将你的台式机(CP5611)或你的笔记本(CP5512)从中控室连接至profibus-dp网络, 现场用DriverMonitor来查看所有的6RA70直流传动.

2.想看到各PLC模块的运行状态(CPU,IO模块), 一种方法是将各PLC模块的运行状态(CPU,IO模块)作在WinCC画面上; 另外一种方法是将你的台式机(CP5611)或你的笔记本(CP5512)从中控室连接至profibus-dp网络, 现场用Step7 Online来查看各PLC模块的运行状态.

楼主:
俺的问题没有表达清楚,俺想通过电话或因特网在不同城市远程监控PLC和传动系统.

在设备现场,调试时用笔记本,通过DP可以全部监控.现场配工控机,WinCC,通过以太网与PLC通讯,需要的话可以通过DP/MPI电缆在工控机上实现调试时笔记本的功能.

问:能否通过电话或因特网在远程(处于不同的省份),通过控制现场的工控机进行诊断操作?

网友B:
最省事的是CP343-1或CP443-1一个,再给它配一个INTERNET的IP地址(外部网的,只在维修时使用,平时可给办公电脑用)。还有激活PLC的 CPU 的路由功能。

网友C:
俺们厂的西门子PLC都是这样的呀,一年的用老外修好几回,都是无线修的。他门从来没有来过人。。

楼主:
先谢了,尽管还没完全搞明白.

PLC远程诊断俺估计可能会简单些,远程能操作到西门子6RA70直流装置吗?

网友A:
PLC远程诊断必须具备的软硬件条件:

1. TS adapter V5.2          6ES7 972-0CA34-0XA0
2. Industry Modem
3. TeleService package     6ES7 842-0CC03-0YE0

TeleService应当能远程操作到西门子6RA70 SIMOREG直流装置! 关于细节,我手上暂时没资料.可以与当地的西门子A&D技术支持联系!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D:
发现你的问题,觉得用netlink pro也是个不错的方案!需要此产品资料可以联系我.cubbby2006@126.com

网友E(2007-02-11):
大家好 我是一个这方面的新手 问大家一个困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 因为那个厂子的6RA70配套光盘丢了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SIMOVIS ,请问如何把 6RA70R 数据传送到我的电脑里? 是不是一定要装 DriverMonitor 才行?   谢谢大家
                 xqlds@163.com

网友F(2008-11-28):
第一张是drivemonitor的截图,第二张是simovis,多次用drivemonitor连6ra70,也用simovis连过6es7的工程适量变频器,不过没有用simovis连过6ra70,应该可以的,看了下在simovis的设备选择项内有simoreg da master的选项,已经有simovis了,试下,应该可以,用软件做数据备份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