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2):
我刚做的一台设备,送到用户那用了6天,就出现触摸屏显示“无数据”而无法使用,我用的是三菱F940触摸屏,不知什么原因,望各位高手能给以指点,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不是使用者在使用时不小心将程序清除了

网友B:
触摸屏设置密码没?
应该是由触摸屏内部删除程序了

网友C:
呵呵,是员工操作时不小心把程序清除了;

网友D:
重新下一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