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2):
高速计数器C246-C250和其他几个计数器有什么区别?
另外最主要怎么抓取这个高速计数器的信号?
比如当计数器数值等于1000时,我想把它作为条件信号来用怎么样才能抓得住稳定得信号??
因为我用SET还有PLS指令都不行,各位高手有什么好方法?急求(:

网友A:
有高速指令啊,找说明书看看,都有啊

网友B:
高速比较指令

楼主:
CMP??
DCMP??
高速比较指令?是什么啊?我没有那本厚书。

楼主:
不就是HSCS,HSCR,HSZ指令嘛,说一下会很麻烦,
我还要去买书,主要想节约时间嘛,虽然这样买书以后有帮助,但也可以说下嘛,金口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