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2):
各位前辈,我有个项目是用的CPU314C 2DP的PLC,因CPU集成模块里的2个脉冲口输出点
用作PWM输出控制油压阀了,现在呢,系统又新加了一个伺服电机,这样就缺少了一个高频脉冲输出口,该加什么模块呢?还有相应的模块用法?请教大虾帮忙!

网友A:
1. FM354 伺服电机定位模板

2. SIMODRIVE 611A  伺服电机的功率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