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2):
[TO  K0  K17  H0000  K1]:选择A/D输入通道1
[TO  K0  K17  H0002  K1]:CH1的A/D转换开始
上面的H0000,H0002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后面不是标明了吗

网友B:
0002、0000转换成16位2进制就好了
每个BFM是16位的
按照手册上的每位对应起来就好了

网友C:
TO  K0  K17  H0000  K1 表示将十六进制数0写入0号位置的特殊模块的#17 BFM中,同理
TO  K0  K17  H0002  K1 表示将十六进制数2写入0号位置的特殊模块的#17 BFM中

网友D:
H0:0000 0000 0000 0000
H2:0000 0000 0000 0010
BFM#17的b1位由0……1转换开始

楼主:
H代表16进制数是吗?

网友C:
H代表16进制数,K表示十进制数,

网友E:
A/D的#16-#19单元好象是保留了吧?是不是搞错了哟?

网友F:
在A/D有好几个通道,都有正负电源??
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