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2):
CPM2A的机器,内部时间和日期都不对,如何改变时间呢,改变AR18\19的值吗?

楼主:
没人愿意坐沙发吗,自己顶了!

楼主:
Q: CJ1的PLC怎么改内部时钟A351~A354的时间? 问题分类
PLC CJ1 徐素芬
A: 可以用DATE指令实现。先把需要的更改的时间从秒-星期顺序送到S-S+3,然后执行指令DATE-S即可。

楼主:
cpm怎么改时间呢,是不是用软件可以同步PLC时间和电脑时间?

楼主:
终于弄到答案了,两种方法.
1、使用CX-PROGRAMMER联机。当和PLC连接上时,在左边的工程栏里会比没有联机时多出一个时钟标志。通过它可以修改PLC当前的时间,也可以选择和你的本本同步。
2、使用编程的方法,就是比较麻烦。分三个步骤。首先将AR2114(时钟停止位)置ON,在修改AR18~AR20(分/秒,日期/小时,年月),以及位AR2100~AR2107(星期几)。最后,当时间到达时,将AR2115(时钟设置位)设置为ON。时钟将从刚设定的时间开始运行,而AR2114、AR2115也会自动转为OFF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