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2):
在线紧急求救,我是新手。请教各位电工大哥55KW的电机,选择自耦减压启动器55KW的是否合适?

网友A:
自耦不是很了解 我觉得Y-△不错

网友B:
看你电机带的负载的,Y-△的转矩是全载的三分之一,自耦转矩是可调的,一般来说可以达到二分之一以上.
实际应用中,如果用来做空压机的可以以用Y-△,如果是水泵类的用自耦

网友C(2007-01-27):
应该可以,我刚做过的一个厂里,就用自耦,也是55KW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