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2):
我有个4-20MA的模拟量,想经过对比设定在当中取出四个开关量.但好象模拟量要转换后才能进行对比.哪位大哥能告诉我用什么指令转换吗?
谢谢!我用的是S7--200.

网友A:
想经过对比设定在当中取出四个开关量 ?能详细点吗,这个偶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先用MOV_W读取模拟量地址,然后将它存入某个地址中。如MOVW   AIWx , VWx(x为偶数),然后就可以进行比较了

网友B:
模拟量可以根据你的物理量进行转换,模拟量在PLC中是一个数字量,在200中,20MA对应是32000,4MA对应6400。自己转换成物理量与你需要的量进行比较,用大于,小于或等于命令就可以得出位信号。

楼主:
呵谢谢!大小的对比就用6400到32000之间的数据吗?假设我在信好电流为10MA时动作,那么我的比较值就是32000/20X10=16000,我就用这16000去比较后输出就行了吗?

网友C:
偶建议先吧AIW的数值转换为工程量,然后再进行比较,这样不用于混淆

楼主:
偶建议先吧AIW的数值转换为工程量,然后再进行比较,这样不用于混淆
呵谢谢.能说说数值转换为工程量的使用指令和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