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方式控制字用C51写到8255A的控制积存器当中呀?

楼主(2006-12-22):
如题,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8255的端口地址线设计完成没有,如果设计完成的话就应该知道8255的端口地址,将你要求的控制字,在C51写数据到某个寄存器中或是直接写上数字(弄清进制码),然后将这个数据送到8255控制寄存器口端口地址出送到中就行了。

网友B:
指令 MOVX @Ri,A 或者 MOVX @DPTR,A
其中,Ri/DPTR中放8255控制寄存器口端口地址,所不同的是,Ri中放8位地址,DPTR中放16位地址
注意放的是8255控制寄存器口端口地址,不要弄错了,8255还有A、B、C口等数据端口地址
单片机学习板STC51型110/S51型125 让你步入单片机的世界
http://www.ednchina.com/blog/jqwx
http://superplc.gkb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