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啊!

楼主(2006-12-22):
请问变频器的"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 有什么区别,

还有画电气图纸的时候,交叉的地方,如果有连接要用"打点"来指示吗?

网友A:
上限频率是只变频器工作时,防止误操作而设定的最高工作频率,变频器只要升到上限频率后,频率不在上升.最高频率是指变频器最高工作频率(如:3000HZ),我国工频为50HZ,

网友B:
哦,解释得不错。我再补充一下,那个画图的规则,连线交叉的地方如果是连接就必须要用“打点”来指示。

楼主:
谢谢两位啊,如果是T 型交叉也要用"打点"来表示吗

网友B:
嘻嘻嘻,不论是什么样子的交叉,只要是连接(其实是节点),就必须“打点”表示。

网友A:
支持..国家规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