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2):
现在要用M440同时控制两个变频电机7.5KW的启动,停止,正反转。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进线电抗器是不是必须的?如果变频电机装了制动电阻,变频器是否还需要另外加制动电阻?同时控制两个7.5KW电机,变频器的选型应该选多大(15KW,18.5KW还是更大)?相应的熔断器又该怎么选?

网友A:
进线电抗器不是必须项,看你的控制对象是什么。一般普通用途可以选用15KW变频器,重载要考虑放大。熔断器是进线上的?只考虑变频器的上电冲击。电极上有制动器当然不需要再装制动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