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2-22):
请教高手:

       我用PLC/FX1N48MT,日立伺服,螺距5MM的丝杠。有24个孔,每个相距13MM,伺服每移动一个孔位,有个气缸压下一次,如此循环。循环7,8次后,位置向后偏移,气缸压不下,但一回机械原点,就没问题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帮忙找原因。

      工作原点循环几次就会偏移?手动前移,后移都没问题,编码器显示也不差。
      会不会有丝杆间隙的问题?

楼主:
很急迫,请快速回复。

网友A:
你速度降低点试试,用记号笔在电机轴上做个记号,看是不是回原位了,如果误差比较大肉眼就能看出来

楼主:
感谢85880527的回复!的确有偏差,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B:
每循环一次都找零位,把累计误差消除掉.

楼主(2007-04-25):
请教大师:

               我用MOV指令传送负数(-6500)到D100.  在DDRVI相对指令中D100作为脉冲数

反向运行, 但D100(-6500)的数却变成(59036),伺服运行的方向和位置失控.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程序的原因大些.
你试一下写一个单独传送数据的程序看一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不会,那就是你程序编写不适当啦.有可能你的程序执行了(MOV指令传送负数(-6500)到D100),后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程序还做了修改D100的值的动作呢.只是你不知而已

像你这种定位动作的设备,其实可以考虑用一伺服滑台(机械手)来做会便洁些,也可以缩短开发时间啊.

楼主:
张生:你好,五一快乐!

        我单独作一个程序,D100(-6500)不会变,但是一到DDRVI中作为脉冲数使用,D100就变成59036.
       程序简短,不会有修改D100值的问题.请回复.
       伺服滑台有资料吗?

网友C:
chenhao200你好,节日快乐

那你能把你的程序传给我看看吗?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好吗?

有伺滑台资料,你可以将你的e-mail或其它联系方式发到我的e-mail,我会给你提供的.

楼主:
           张生:你好!数据问题已经解决,是16位和32位的问题.对你的伺服机械手很感兴趣.

          THANK    YOU!

网友D:
谁能给我一个用DRVA指令控制东方步进马达的例子啊并且我用的是FX1N的直接控制,自己试了很久,可是还是没有结果啊希望那位师傅帮忙指点啊!
EM:fanf739@163.com

网友C:
恭喜你,好像我也没帮到你什么忙。还不知怎么联系楼主呢?你给我e-mail 吧,我把资料给你发过去。

楼主:
张生:你好!

   我的邮箱:chenhao200@126.com,我公司是做精密自动化设备的.
  高速计数问题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C:
chenhao先生你好,资料己给你发过去了你查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