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2):
请问:我单位供水井机泵距控制变频器300米应怎样连接?

网友A:
供水井机泵距控制变频器300米,1.考虑变频器现场安装,远程控制2.加输出电抗器,适当加大导线线径,电机自动空气开关变频侧安装.

网友B:
在供水机井泵的旁边,盖一个遮风挡雨的“小屋子”,类似露天的变压器安装模式,防风沙防雨雪。变频器在现场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根据现场情况我的变频器不便盖房,必须安装在控制室有何高见?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线长距离传输,是犯忌。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