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

楼主(2006-12-23):
大哥们,小弟是一个小小电工,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学过物理上是这样说的,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变化量相同的电场产生恒定的磁场,现在我们的电工师傅说恒电流也能主生磁场,他说是恒电流产生恒磁场,变化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不知是不是我记错了!~还有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么有些电磁阀是直流控制的,它是怎么工作的啊??谢谢!~

楼主:
路过的大哥请给小弟指点一下,就算我说的错得太离谱,你们就当帮我成长嘛!~

网友A: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清楚。就象你拿磁铁的南北极都可以把铁吸住,不管是变化的磁场还是恒定的磁场都可以把铁芯吸住

网友B:
恒电流产生恒磁场,变化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  这是肯定没错的  直流电磁阀就是给一个线圈通上直流电  产生的磁场使衔铁克服弹簧或膜片阻力发生动作

网友C:
有电流流过的导体周围就会产生磁场,不管交流还是直流只要形成回路周围就有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