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灌自切电路

楼主(2006-12-23):
两个气灌A,B电磁阀控制.当A气灌用完后即压力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切换到B气瓶.切换完成后压力会马上升高,要求B气灌用完后再切换到A气灌,如此循环.求高手指教思路!!

网友A:
好比是正反转一样简单!

楼主(2007-02-10):
用步顺序执行就行了,不知道还有没其它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