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助]

楼主(2006-12-23):
请问一台AC380V、280KW的电动机,距离配电柜50米。需要选配(铜芯)多大截面积的电缆才合适??

网友A:
用两根240平方 的就行了

楼主:
哥们:你好!我咨询卖电缆的说“电缆1个平方2千瓦,用一根150平方的电缆就可以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B:
240平方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