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3):
三菱触摸屏F940出现:开机后首先显示其型号,然后就显示"数据没找到",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帮忙,先谢了!

网友A:
检查F940与控制系统连线的RS422接口

网友B:
程序被清空了,重新写程序即可。

楼主:
我重新下载了,但是不可以,显示“读出错误代码”。我仔细检查了程序和触摸屏上所用的软元件都没有错误,怎么会有着个显示。

网友C:
内部没有用户程序,重新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A:
把现场情况说清楚 一般没输入程序连接系统通电会出现你这样情况
再出现就是就检查触膜屏内部通信设定及编程软件项目设定通信设定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格式化F940触摸屏啊?六楼的老兄,你能给我说一下怎么设置吗?因为我调试的时候我把程序传送进去,试运行后一切都正常,通信设定我没设置过。谢谢你了!

网友A:
进入触摸屏内部设定模式 选清除内部用户数据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了,老兄.以后还望你多给以指点指点。我刚接触。

网友D(2007-07-06):
我的屏触摸地那层膜坏了
怎么清除程序(现在也通讯不上了)

网友E:
GOT的程序被清空了,重新上传触摸屏的程序吧.记得将屏幕菜单关掉这样GOT的程序就不会被清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