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3):
我公司有一台美国bostomatic 405 五轴加工中心,故障现象是:启动 MILL ON,大约4秒钟就出现报警 MCS(41) ENCODER FAILURE:Z  ,同时 MILL OFF,外围查了好久都没有排除故障,但可以肯定的是Z轴编码器没有损坏,信号一直到了数控接口板。
请帮帮我!!!哪家公司有相同的加工中心,我们交流一下,好吗?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是:系统控制电源送上时,五路 D/A输出近似为0,伺服主电源(MILL ON)掉电后,X、Y、A、B输出近似为0,但是Z轴D/A输出有时是+4V左右,有时是-4V左右。由于没有该接口板的备件更换,所以不知问题在哪里?

网友A:
电路板有问题,可以帮你修。
深圳快诚科技0755-82727057
13751131502汪先生

楼主:
汪先生:
你好!我们电话里做进一步交流,可以有偿维修
0719-8234038

网友B(2007-05-14):
是否增益不良产生震荡或编码器连接松动,使模拟电压出现飘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