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3):
三菱PLC,输出继电器型。负载是几个220V的电磁阀,查了一些资料,直接带这样负载对PLC输出继电器有影响,需要并阻容电路保护。关于电阻和电容的取值查到的结果是“电阻取51~120欧姆,电容取0。1~0。47uF”。我的问题就是想知道这个电阻和电容的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直接用小的OMRON MY4N或MY2N继电器.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
这样即可保护输出点,又不用另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