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3):
我是刚接触电所这行,我前几天从网上找关于计算电流方面的资料中,在论坛中发现不少同行都需要这个东东。下面内容是根据网上资料整理的,发出来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并请高手们找出错误。
1.用途:
  这是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千瓦或千伏安)算出电流(安)的口诀。电流的大小直接与功率有关,也与电压,相别,力率(又称功率因数)等有关。一般有公式可供计算,由于工厂常用的都是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因此,可以根据功率的大小直接算出电流。
2.口诀:低压380/220 伏系统每KW 的电流,安。
千瓦,电流,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1
单相千瓦,4.5 安。     ○2
单相380,电流两安半。   ○3
3. 说明:口诀是以380/220V三相四线系统中的三相设备为准,计算每千瓦的安数。对于某些单相或电压不同的单相设备,其每千瓦的安数.口诀中另外作了说明。
   ①这两句口诀中,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三相时(力率0.8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倍”(乘2)就是电流,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例1】5.5 千瓦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11 安。
【例2】40 千瓦水泵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80
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伏的电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
【例1】3 千瓦电加热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
【例2】15 千瓦电阻炉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23 安。
   这口诀并不专指电热,对于照明也适用.虽然照明的灯泡是单相而不是三相,但对照明供电的三相四线干线仍属三相。只要三相大体平衡也可以这样计算。此外,以千伏安为单位的
电器(如变压器或整流器)和以千乏为单位的移相电容器(提高力率用)也都适用。即是说,这后半句虽然说的是电热,但包括所有以千伏安、千乏为单位的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和照明设备。
【例1】12 千瓦的三相(平衡时)照明干线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8 安。
【例2】30千伏安的整流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安。(指380伏三相交流侧)

楼主:
续:
②.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 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力率大多为1,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千瓦4.5 安”。计算时,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    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伏安为单位的单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
【例1】 500伏安(0.5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220伏电源侧)按“单相(每)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2.3 安。
【例2】 1000 瓦投光灯按“单相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4.5 安。
   对于电压更低的单相,口诀中没有提到。可以取220伏为标准,看电压降低多少,电流就反过来增大多少。比如36伏电压,以220伏为标准来说,它降低到1/6,电流就应增大到6
倍,即每千瓦的电流为6×4.5=27安。比如36伏,60瓦的行灯每只电流为0.06×27=1.6安,5只便共有8安。
③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条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力率大多为1,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伏安为单位的380 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或千伏安数乘
2.5 就是电流,安。
【例l】 32千瓦钼丝电阻炉接单相380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80 安 。
【例2】 2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初级接单相380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5 安。

网友A:
非常实用!

网友B:
有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