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3):
我是刚接触电气行的,是个新手,前几天关于这个问题在网上找了很久,发现很多的帖子都在谈这个问题,所以根据网上资料整理了下面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并请高手指正。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的载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铝或铜),型号(绝缘线或裸线等),敷设方法(明敷或穿管等)以及环境温度(25度左右或更大)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10 下五,100 上二。25 ,35 ,四三界。70,95,两倍半。○1
穿管温度,八九折。                  ○2
裸线加一半。                     ○3
铜线升级算。                     ○4
3.说明: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度的条件为准。若条件不同,口诀另有说明。
   绝缘线包括各种型号的橡皮绝缘线或塑料绝缘线。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电流,安)不是直接指出,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应当先熟悉导线截面,(平方毫米)的排列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O  95  l20  150 185......
   生产厂制造铝芯绝缘线的截面积通常从而2.5开始,铜芯绝缘线则从1 开始;裸铝线从16 开始;裸铜线从10 开始。

① 这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以按截面数的多少倍来计算。口诀中阿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面(平方毫米),汉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起来便如下:
         ..10   16-25   35-50   70-95    120....
          五倍   四倍    三倍   两倍半   二倍
   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原来“10下五”是指截面从10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五倍。“100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以上,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二倍。截面25与35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诀25、35四三界”。而截面70、95则为2.5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以下及100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倍数。下面以明敷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25度,举例说明:
【例1】 6平方毫米的,按10下五,算得载流量为30安。
【例2】150平方毫米的,按100上二,算得载流量为300安。

楼主:
续:
② 从这以下,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本句: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①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环境温度超过25 度,应按①计算后,再打九折。(乘0.9)。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体载流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 度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还有一种情况是两种条件都改变(穿管又温度较高)。则按①计算后打八折,再打九折。或者简单地一次打七折计算(即0.8×0.9=0.72,约0.7)。这也可以说是穿管温度,八九折的意思。
例如:(铝芯绝缘线)10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40安(10×5×0.8=40)
  高温(九折)45 安(10 ×5×0.9=45 安)。
  穿管又高温(七折)35安(10×5×0.7=35)
  95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190安(95×2.5×0.8=190)
  高温(九折),214安(95×2.5×0.9=213.8)
  穿管又高温(七折)。166 安(95 ×2.5 ×0.7 =166.3)
 ③ 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按①中计算后再加一半(乘l.5)。这是指同样截面的铝芯绝缘线与铝裸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1】 16 平方毫米的裸铝线,96安(16×4 ×1.5=96)高温,86 安(16×4×1.5 ×0.9=86.4)
【例2】 35平方毫米裸铝线,150安(35×3×1.5=157.5)【例3】 120平方毫米裸铝线,360安(120×2×1.5=360)
 ④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一】 35 平方的裸铜线25 度,升级为50 平方毫米,再按50平方毫米裸铝线,25度计算为225 安(50 ×3×1.5)
【例二】 16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度,按25平方毫米铝绝缘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00安(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