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信号

楼主(2006-12-23):
一波形发生器 输出50v 120HZ 3A的三角波形
现偶尔会瞬间无波形输出,但是找不到原因
所以想加个保护 现在波形发生器输出波形与设备的连锁是通过继电器到plc
显然是太慢了 就在波形发生器停止输出到plc连锁动作这段时间内 设备已经造成重大损失
请问各位应该怎么来实现啊 就是想要波形发生器停止输出后plc迅速动作停机

网友A:
将脉冲经输入PLC中脉冲计数器中,每两个脉冲进行计时,根据脉冲宽度计算计时器时间,在最后一个脉冲上升沿清除计时器和计数器,在最后一个脉冲下降沿重新开始计数和计时,一但两个脉冲间时间超时,则PLC就可迅速动作,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