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24):
M440西门子变频器,最大频率为50,最小0,实际频率到12.5HZ就升不上去,为什么??求教各位高手,谢谢!!!!!!!表情[Point=1000][/Point]

网友A:
检查上限频率设定值和实际设定值.以及12.5HZ时的电流大小.

网友B:
看看设备是否会卡住

网友C:
工作电流太大,变频器内部保护.所以频率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