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4):
M440西门子变频器,最大频率为50,最小0,实际频率到12.5HZ就升不上去,为什么??求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基频,启动频,上限频,最高频,设定正常?12.5HZ时的电流多大?电子热继电器设定多少?

网友B:
是不是负载惯性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