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6-12-24):
[FROM K0 K0 K2M100 K2]:读取通道1的数字值
上面是什么意思?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将 K0通道BFM#0中读出32位数据 传送到PLC M100到M107中

网友B:
好像是指:将 K0通道BFM#0和#1中读出数据 传送到PLC的 M100到M107中

网友C:
FROM K0 K0 K2M100 K2,这是读取特殊模块BFM数据的指令,指从0号特殊模块的0# BFM单元的数据读到M100至M107中,共读取两个字节,即16位,程序执行后应该M108至M115也有数值存入的,但没有用到它而已.具体特殊模块的0#单元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查相应的特殊模块手册的.

网友D:
这条命令好像不对,应该用TO命令,对于特殊模块的0#缓存是设置通道的打开与关闭,和各通道对应的量程,用FROM命令,是把设置读出来。不知道楼主是想设置,还是想读出来看看怎么设置的。还有对不同的特殊模块,可能用法有差别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