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4):
厂区维修,新进6台电焊机,三相380v,容量都是60KVA.同时工作.不知应选多大的电源线.应该怎样计算?
小弟初学电工,希望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三相380V电焊机每千伏安每相电流是2.6A,,那么每台焊机的的使用电流为125A左右.由此可算出总电流及选用的电缆截面.

网友B:
因为电焊机是感性负载,所以电焊机的实际电流没有那么大。
实际电流究竟有多大,要看际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焊机是感性负载,所以电焊机的实际电流没有那么大。
 实际电流究竟有多大,要看际情况了!
是这样吗?

楼主:
感谢几位支持!
那么电焊机都是用容量KVA标注,为什么不用功率KW表示呢?它们之间可以转换吗?

网友C:
前者是指视在功率,后者是指有功功率。

网友D:
那不是变压器都可以说多少千瓦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变压器都可以说多少千瓦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变压器的有功功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