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4):
请问:          •          •         •
电压放大倍数  KU = KU1  KU2 上面的小点是表示向量吗?

网友A:
是一种复数表示法,但他代表的含义的确是相量,请注意是“相量”不是“向量”,它与数学中的“向量”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B:
楼上能否在详细解释一下?谢了!

楼主:
谢谢风尘居士!
                     能够理解为输入输出电压的相位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