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5):
现碰到一个棘手问题,有那位高手可解决过此问题,烦请指教,多谢!现有一台数控机床,X、Y 、Z三轴采用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型号为MSMA082A1G, 由于没有限位保护措施,现在三轴都停在限位开关处,伺服电机开机几秒后,接连听得卡查声,然后出ERR16错误。查资料,有的说是控制参数调整不当;但本人认为可能与处于限位有关。由于此机床不方便拆卸,能否直接在驱动器上调整参数让电机离开限位处。由于本人是新手,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增益设置不当,惯量比设得不对

楼主:
谢谢!但是此机床已调试好,并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应该不是控制参数的问题吧。故障是由于操作不当而导致三轴都超程,且没有设置过限保护措施,从而使三轴都停在过限处。有一点不明白,望高手指教!为何控制器不给驱动器发信号,而电机却旋转呢?

楼主:
刚才与一老师交流,他也遇到这种情况。当这些轴到达限位处时,本可以给电机一个反转信号,让电机脱离极限处;但是驱动器一上电,在不加控制信号的情况下,电机有一个小幅的往复振荡,由于处于限位处,电机的旋转必然受阻,从而导致ERR16过载报警。但是,有一疑问不解:为何驱动器一上电,在不加控制信号的情况下电机有一个小幅的往复振荡?

楼主:
二楼说的对,电机振荡的原因是可能由于增益设置过高引起的。我将试试调整增益参数,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限位线接错了,调试时有没有试限位?

网友C(2012-12-06):
往复振动?刚刚我试了一下脉冲控制状态啊,没有往复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