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5):
比如 我得电动机是额定功率10KW 50HZ的4极电机,如果频率变位了10 ,那么他的功率怎么变化那?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所有实时功率都没法依靠计算的,需要测。

网友B:
从基频向上调是恒功率输出,向下调是恒转矩输出。

网友B:
恒转矩输出时,频率下降,电机转速下降,功率降低。公式忘了。不好意思。

网友C:
0----50Hz以内变化时,频率和功率的关系为正比关系;50Hz以上变化时,功率为常数,恒定不变。

上述结论指的是电机的外特性(极限特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我自己实际测了一下  结果跟楼上的说得一样 ,50HZ是指变频器的基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