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5):
比如 我得电动机是额定功率10KW 50HZ的4极电机,如果频率变位了10 ,那么他的功率怎么变化那?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频率跟功率没有确切关系,频率对应的是速度。

楼主:
不是频率发生变化,它的电压电流都成比例的变话吗?

网友B:
电压就是电源电压,因盖是不变的,电流应该变小吧

网友C:
频率下降,电压也下降,同时功率也应该下降,具体频率变位了10 ,他的功率怎么变化? 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