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342通讯

楼主(2006-12-25):
各位师傅,用CPU312 + CP342-5作主站,访问从站编码器,网络配制后,CP342-5的SF灯一直亮是什么原因?我第一次用PLC啊,难啊!CP342-5的ProfiBus的地址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CPU312 + CP342-5主站 + Encode从站, 硬件组态之后, 存盘并编译. 接下来, 你一定要在OB35或者OB1里面调用FC1/FC2, 否则CP342-5的SF灯一直亮!

   CALL  "DP_SEND"   // FC1
      CPLADDR:=W#16#140   // output address in hardware!
      SEND   :="AS_DCS".Feedback
      DONE   :=#FLAG[5]
      ERROR  :=#FLAG[6]
      STATUS :=#STATUS[1]

     CALL  "DP_RECV"  // FC2
      CPLADDR :=W#16#140   // input address in hardware!
      RECV    :="DCS_AS".Setpoint
      NDR     :=#FLAG[7]
      ERROR   :=#FLAG[8]
      STATUS  :=#STATUS[2]
      DPSTATUS:=MB6

关于CP342-5的ProfiBus的地址应该是多少?
由你来定义, 2,3,4,......, 只要和编码器地址不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