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帮忙!

楼主(2006-12-25):
想改造单位两栋楼的供电,请行家帮帮忙。想改造成为上班时间给楼供电,下班时间断电。我现在想通过微电脑定时开关与继电器组合,实现本功能。

网友A:
上班合闸,下班拉闸,多简单呀,你非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即费工又费料,简直是自讨苦吃

网友B:
多少时间?
可以用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子损耗一些电能,但可以又经济又简便控制.

网友C:
支持3楼,原因1.你用微电脑是可以控制是很好但是你不可能那么准时上下班,你如有事没能准时下班,那你还要再动控制起。麻烦!2.三楼讲的很对上班合闸下班拉闸简单经济!

网友D:
按钮按钮按钮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空开空开空开空开空开空开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