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为什么没反应呢?谢谢[求助]

楼主(2006-12-25):
各位高手:两张图片分别是主程序和它所调用的子程序。谁能告诉我,当M2.0闭合后,Q0.0为什么没反应呢?谢谢!

网友A:
不要用SET 命令看看直接输出Q0.0

网友B:
Q0.0现在的位置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比如M0.4,再用M0.4为条件加一自锁以后再输出Q0.0.就可以了。(不要用SET ,直接输出)

网友C:
这是扫描时序引起的问题,如果你把主程序的M2.0条件和M0.0置位放到子程序中的最前面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把网络2的程序改为
A M 0.1
FP M 2.1
S Q 0.0
就好了
原因是 当 M 0.1为1时,如果你还用它本身来做上升沿的触发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QQ 32722820

网友E:
同意楼楼上的

网友F:
同意4楼的

网友G:
把 "p"去掉

网友H:
同意3楼

网友I:
那样当样没有反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