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5):
siemens PLC 工作存储器48K,为了多存运行数据买了4MB卡
可是,做了几个大的数据块往下传程序,传不下去
总是说工作存储器不够
一看,每个DB块都占用跟它自身大小差不多的工作存储器和装载存储器
也就是说,传下去的程序占用工作存储器和装载存储器基本差不多
程序大小完全受工作存储器限制,我用再大的存储卡也没有用
如果这样的话,那4MB的存储卡有什么用呢

各位帮个忙啊,谢谢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你手上的Siemens PLC应该是S7-CPU314, 该CPU模板的工作存储器是48K.

正如你所说, 控制程序大小完全受工作存储器限制, 即使用再大的外部存储卡也没有用.

可能的解决方法:

1. 简化你的FB/FC和DB, 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

2. 如果可能的话, 在线压缩Work Memory.

3. 如果可能的话, 换成CPU315模板(工作存储器12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