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5):
请问各位,直流电机带负载后转速时快时慢,是怎么回事啊,直流调速器用的是欧陆的,急啊~~~~~~~~~~~~~~

网友A:
1、去掉负载(比如将电机皮带下掉),空载满速运行,看转速是否稳定,若不稳,查找反馈回或给定回路或其他电气方面的问题,并解决掉,直至稳定为止;
2、装上负载,若转速由稳变为不稳,则需观察电机电流,若电流抖动,则说明机械方面有问题,查出并解决为止。

网友B:
监控给定,反馈量,看是给定变化还是实际速度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