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5):
3根火线怎么变一根零线,不要用变压器,能正常使用不受功率大小影响

网友A:
三根火线怎样也变不了零线,除非停电,

网友B:
三根火线接在星形接法的电机上(或是三项负荷相等的星形负载上),可以从星接点处引出一根做为零线。只是要注意电流的大小。

网友C:
支持二楼的观点

网友D:
不太明白

楼主:
除了以上方法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E:
用电感也可代替电机的,只是要根据电流大小来选!

网友F:
2楼的方法好像是可以
但是有必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三根火线接在星形接法的电机上(或是三项负荷相等的星形负载上),可以从星接点处引出一根做为零线。只是要注意电流的大小。

网友H:
说的不用便压器,电机就是旋转的变压器

网友I:
二楼说得好

楼主:
能不能用电子元件来完成,请大家帮忙想一想

网友J: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电子元件来完成,请大家帮忙想一想
不知道你的具体目的是什麽?
通常的低压供电系统都选择三相四线方式.不存在没有零线的情况.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三相电源牵的很远想要一相220V电源来控制电器,另外星形中性点能否当电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