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5):
这件事情实在诡异!就是到了现在这问题好像还没有一个完全可信的结论,现将这件事简述如下,也好让变频器的技术人员的阅历能有所丰富。欢迎讨论!
此事要从2005年11月份说起,当时在湖南长沙附近的一个小造纸厂要改造一台造纸机,这台机器一共有四台变频器,分别是22KW、15KW、11KW、7.5KW各一台进行同步控制,当时选用的是日立变频器,在正常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时间来到了2006年3月份,自此以后,日立的变频器开始接连炸机,问题现象几乎都是炸整流部分,短短二个月时间,炸了修,修了又炸,机器已经炸了两遍多,差不多炸了10台次,在此期间负责次区域的经销商沙市*特自动化公司在自己解决无望的情况下,请了南京方面的技术人员带着检测设备过来会诊,初始大家都一致认为是电源极有可能有问题,但用示波器查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又将线路和电机查了一遍也确定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也拿不出解决方案,此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论,这单可真的赔大了,可事情到此时还远未结束,为了要维持生产,厂家又相继用了西门子、ABB的变频器,结果居然同样在用了不长的时间后炸机,最后这家厂无奈之下试用了国产的英**变频器,结果情况依然如此,在用了不长的时间里,4台机器也都无一幸存,变频器厂家也专程来人看过,厂家也很配合技术人员的改进建议,采用了独立分线供电,加装电源滤波器、过压电抗器、压敏电阻,在采用了这些措施后,好像还未能彻底解决炸机的问题,而在该厂一墙之隔的另一家小造纸机厂却一直用的很正常(单独的变压器),现在又将变压器调整了一下,其实变压器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各项测试都正常,此事实在是罕见,这世间真的有古怪?

楼主:
以下是作者所作的跟踪报道
昨天我又仔细地和负责此单业务的当地经销商了解了一下,他又提供了一些的细节,现增述如下:
1、该厂的变压器容量为800KVA,该厂的总负载容量约为600多KVA
2、该厂还有13台用可控硅调速的电机(总功率约330KW),他反映说厂家也可能意识到这种可控硅装置对变频有影响,就单独对这部分设备装了一个变压器。(个人认为此处的问题嫌疑最大)
3、该厂在变压器的负载侧加装了进线功率补偿装置,他反映说该设备目前工作正常。
4、当初南京的日立技术人员到该厂来了解变频器故障现象时,带有示波器等检测设备,并在此连续检测了三天,均未发现异常,在检测期间,该厂的可控硅调速设备也在正常工作。

灵异事件: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 9:24:00
   目前几方采取的措施:
1、厂家将变压器重新维护了一遍,将变压器的输出端电压调至最低一档。(原来测的电压为380~390V,变压器输出档为中档)
2、日立方面做了一个浪涌保护器加在变频器的电源侧。
3、英**方面在电源侧加装了一个过压吸收保护装置。
4、西门子和abb由于机器只各试用了一台,故目前没有动作。

网友A:
问题出在电机上?

网友B:
说一下电机工作时候的运行情况,制动对策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该厂的变压器容量为800KVA,该厂的总负载容量约为600多KVA
2、该厂还有13台用可控硅调速的电机(总功率约330KW),他反映说厂家也可能意识到这种可控硅装置对变频有影响,就单独对这部分设备装了一个变压器。(个人认为此处的问题嫌疑最大)
3、该厂在变压器的负载侧加装了进线功率补偿装置,他反映说该设备目前工作正常。

 可控硅调速与变频器一样是产生严重谐波的所谓非线性用电设备。在线路谐波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使用变频器是自找死路。
 可控硅调速与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是不一致的,很容易耦合。 可控硅的价格非常低,有点经验的一般都知道选择高电压等极的。(如:发电机励磁,额定50V,我就选择1000V,反正就3-5元钱的事)变频器自然就不能和可控硅比耐压了。
  唯一有希望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在变频器前面加装XXXXX。
  呵呵我相信此厂如果是采用变频器是为了节能,早就当垃圾抛弃了。

网友D:
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怎么样??

网友E:
电磁调速电机用的控制器内部可控硅很小,何况只是接220V电。个人认为对变频器影响不会太大。
本人有一业务单位也遇到这种情况,十多台德国伦茨的变频器炸的一个不剩。中国总部来人看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后来换用国内某厂的居然再没有发生过炸机现象。

网友F:
我认为是变压器容量大和变压器跟变频器距离比较近引起的,在变频进线侧加进线电抗器就好了.

网友G:
支持三楼,线路外围问题可能性大,电源问题不会炸的,我搞过配电房,也搞自控

网友F:
原来楼主是英威腾的

网友H:
哈哈,请和尚做个三天法事吧

网友I(2007-02-26):
出在人上,厂里有人搞破坏

网友J:
13台都未加交流电抗器么?

网友K(2008-09-24):
装个单独整流的设备,给变频器供直流电

网友L:
可控硅调速器之间的串扰我见过,真是厉害,有时候调其中一个其余的都跟着联动,真好,让他们联动的时候却不听指挥。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有串扰我不得而知。

网友M(2015-10-22):
做过高压无功补偿,原则上无功补偿应装在负载上端十公里位置,低压的是不是也应隔点距离,断开对生产影响不是很大,断开试试看

网友N:
可能是高压线路有问题,以前遇到高压瓷瓶放电,瓷瓶装在铁横担上,横担和变压器中性点都接地,平时没有问题,有时晚上220伏的一些控制器和灯泡就会爆炸,我经过观察发现高压瓷瓶打火,把它换了就好了,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O:
请接着报道,我们都很想知道真相

网友P:
在变频器进线端加交流电抗器试试

网友Q:
等待后续的处理结果!

网友R:
加输入滤波器不是唯一,估计变压器后端为it电网,解决过这些,电网的谐波和不平衡导致的,是否整流逆变一起炸

网友S(2017-03-26):
我的想法是这样:每次都炸整流,故障应该出在整流直流电压级。1.进线侧电源变化或交变干扰耦合,会在变频器进线亚敏电阻处炸裂;2.进线电压瞬间高压脉冲,这个脉冲单个,电容可以吸收掉,两线同时进入瞬间脉冲高压,会瞬间产生一个高压,经过滤波电容吸收形成直流浪涌。3.使用中电机减速惯性大,会产生馈电浪涌直流电。综上理解,如果是我会如此处理:1.判断电机制动过压可接一个制动电阻试试。2.在整流+ -级并联一个耐压3000v,223高压快速无极电容。因为几台联动同步控制,功率负载不一样,动作过程中也有电流波动压降出现,这个波动是夹带着能量起伏的,不容小视。以上方法使用的同时,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下降一个级,也就是让输出载流抗扰能力增加一些。个人见解。

网友T:
都几年过去了,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迷。

网友U:
引用 网友I:
出在人上,厂里有人搞破坏
如果有人能搞破坏到这种程度,也真是个人才:可以让这么多人束手无策

网友V:
还是看看电机跟机械,电机漏电变频器基本都会炸,没跑。看下设备环境也很重要。

网友W:
如果这事发生在我们公司,测试估计是要死的节奏,用尽各种方法要复现,排除任何产品缺陷

网友X:
其实 ,采取了上述诸多措施 ,应该就没有再发生过炸机了吧?

网友Y:
严重怀疑是零地线上的问题

网友Z:
怎么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AA:
谐泚问题,那么大功率的可控硅调速设备不采取措施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AB:
纳闷了…日立就标明,国产英威腾就不明标

网友AC(2017-07-22):
这个首先在变频器电源侧安装优质滤波器、进线电抗器即可解决

网友AD(2021-07-28):
进线加消谐波装置。
进线加三相交流电抗器。
变频器母线串直流电抗器
变频器输出接滤波器。

前两条能做到一条基本就没事了。

网友AE(2022-08-17):
有大功率可控硅软启动?
或者 变压器故障,我见过令克一搓就炸鸡。,

网友AF(2023-05-12):
我也碰到过,也是造纸厂,后来检查出来是补偿柜电容鼓包了,全部换新的好了

网友AG(2023-08-12):
我给朋友厂维修的几十个变频器基本炸模块内整流桥,几个整个模块全炸,打开模块剃除烧毁部分,外置整流桥修复交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