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失效的问题?

楼主(2006-12-25):
各位大虾:
     今天碰见一个好怪的问题,用CXP3.1 编程软件调试PLC程序,进行到PID调节时,竟然没有调节。PID指令内部的6个参数我都在DM区域内写进去了,试过好几次都没有用!我用的PLC是C200H系列的PLC。有哪位大虾知道请多多赐教,谢谢了!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

网友A:
调完参数后要使PID程序从起一次才会有效,否则只运行原来的参数

楼主:
谢谢,我已经知道原因了。重装OMRON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