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时的Q0.0和Q0.3有何不同?

楼主(2006-12-26):
各位高手:两张图片分别是主程序和它所调用的子程序。谁能告诉我,当M2.0闭合后,Q0.0能闭合,而Q0.3却为什么没反应呢?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西门子有很多东西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B:
不会吧,应该是Q3.0闭合,Q0.0没反应吧???
我用的300/400,不知是不是有区别

网友C:
把调用SRB_0 和 置位 M0.0 对调一个位置 就行了

网友B:
对调也不行吧,一个地址的跳沿能触发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