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6):
我公司有几台55KW电机用软启动器,用了几年,因工艺的原因不能停,又要反复的起动,我有一台200KW的自耦降压起动柜,不知在软起动器损坏后,用200KW自耦降压启动柜代替软启动是否可以,对电机和自耦降压柜是否有影响?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只要你的自藕变压器是为此电机配的

楼主:
这自耦降压启动柜是用在200KW的电机上,不知可用在55KW电机上?

网友B:
我想的话,200KW只代表功率(请注意!电压等级要相同),其它应该没什么特别!要是用在55KW的电机上的话,显得有此大材小用了!

网友C:
对好起动电压就能用,

网友D:
楼主说“因工艺的原因不能停,又要反复的起动”,不知道你的反复启动是间阁多长时间启动一次,因为自耦降压启动在间隔时间上是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