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6):
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如果工作电压是AC220,额定工作电流是11.5A(AC-3),那么它用于分断直流会怎么样呢?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主要取决于线圈,线圈可以就可以啊

楼主:
好象不是吧。主触头能否开断直流,主要取决于其触头的灭弧方式而与其线圈工作与直交流应没多大关系吧。

楼主:
好象我问的问题不大正确。应该问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能否控制直流。
这是我得到的答案,不知是否正确。
   因为直流电路中灭弧困难,所以与交流接触器设计的灭弧装置不同。
   如果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直流,按原交流额定电流的10至15%使用。

网友B:
它的触点当然可以分断直流电,只要注意计算一下分断电流就可以了。可是它的线圈子是交直流不通用的。

    不过你还是看看资料的好,我不是电工,是修家电的,我以上的结论是从空调继电器中得出的,哈哈

网友C:
可以。不过分断电流转换,还要找电工书来换算一下

网友D:
不行,直流电路灭弧困难,

网友E: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不懂.

网友F:
应该是不被允许的!最好还是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G:
交流电如果是桥式整流变支流的话是1比0.9的比例通过总功率可以算出电流灭副不是问题主要是线圈是不是直流的

网友H:
线圈必须接220AC,如果要分断直流24V及以下的(视接触器大小而定)用辅助触点都行,我们的电机取反馈就是这样的,要分段大电流的直流最好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I:
问的是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能否控制直流,和线圈有什么关系

网友J:
个人认为应该没有问题的,你现在支路电流才11A左右,不应该出现问题的。

网友K:
因为直流电路中灭弧困难,所以与交流接触器设计的灭弧装置不同。
所以不能替换。

网友L:
直流电弧没有交流电弧过零点特性,所以很难灭!不过他灭后,复燃的可能性好像不大!所以我觉得刚才有人说用额定电流的10%--15%来选择用,我觉得可以!

网友M(2007-03-12):
兄弟那你知道DC24V直流接触器可用DC24V中继替代吗?

网友N:
建议使用直流输出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O(2007-06-10):
楼上说"直流电弧没有交流电弧过零点特性,所以很难灭!",本人支持其看法;
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应该是可以控制直流的,只要选好额定电流就行了,
至于有人说用额定电流的10%--15%来选择,这就要换算才知道了.

网友P:
由于灭弧能力变小,电流应降级为交流的确1/10才好!

网友Q:
不行的,对直流分断,一定需要选择直流接触器.

网友R:
触点串联使用!!!

网友S:
^_^    终于有一个说了句明白话。。。。。。

网友R:
你看俺是什么时间注册的?几星了?羡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