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6):
小弟我初学200,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模拟量的采集比如100MS采集一次温度,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利用时基中断处理功能, 来完成模拟量的采集比如100MS采集一次温度.

现提供一个样例, VD200每100ms累加1.

----MAIN----
LD     SM0.1
CALL   SBR_0

----SBR_0----
LD     SM0.1
MOVB   100, SMB34
ATCH   INT_0, 10
ENI

----INT_0----
LD     SM0.0
+D     +1, VD200

仅供参考!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VD200 100MS累加1,然后后面怎么做呀?
用SM0.0来读VD200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