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6):
RT,谢谢了
如果没有现成元器件的话,是否需要用电路实现,用什么电路实现?
麻烦知道的大大告知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整流桥-》电阻分压:线性

网友B:
如果是AC 180=DC 0  AC 260=DC 5  伏的话,应该没有这种元器件。电路方按:整流-箝位-分压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