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6):
我公司的主电机为2400kw,6kv的绕线式电动机。原来的时候采用的是D104  60*32*25的电化石墨的碳刷,后来因为磨损过快更换为J204的金属石墨的电刷,一段时间后发现还是由于电流过大总是将电刷少固定在刷握内,后来增加了3分之一的电刷,解决了这种情况。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由于电机所带的减速箱地基下沉,在钳工检修完后,今年又出现了滑环发热打火严重和滑环磨损过快的情况,多次全部更换电刷也不能解决问题,今年已经车削过一次滑环的表面了。估计再车削一次,滑环就不能使用了。现在每天都在滑环的表面涂抹凡士林减小磨损的速度。不知道哪位高手有解决的好办法么??

网友A:
我们钢厂也有高压电机.用过J204的.后来换了J201的还行.要不你试一试.

楼主(2007-02-13):
D201的摩擦系数要比204的大啊,估计不行吧??

网友B:
由于电机所带的减速箱地基下沉,在钳工检修完后,今年又出现了滑环发热打火严重和滑环磨损过快的情况,多次全部更换电刷也不能解决问题,今年已经车削过一次滑环的表面了.              我认为应该全面进行一下电动机的检修,电机的轴承、转子的轴、转子的绕组

网友C(2008-09-01):
我知道怎么办////////
请问怎么联系////////
帮助你